谁能来解释 解释D620风扇 问题!!

楼主(2010-01-20):
今接一D620的机子! 风扇老是转下就停!不管温度多高就是转下就停! 拆开后拿万用表量风扇的供电脚! 老是有下5V就没有了! 反复这样!! 请问高人这是怎么会事!
另外顺便问句 风扇的电压是从哪里出来的 又是谁来控制的!!
问题

网友:
追一下线就知道谁控制的了,找不到就飞线,改个常转的

网友:
I/O控制风扇的转速吧 DELL的 有软件能把风扇调常转 没用过 见过 ! 在系统里面使用的

网友:
多数是EC坏了

网友:
EC坏了应该是吧。

网友:
直接改上吧。又简单 又安全 。用3.3伏供电 。

网友(2010-02-26):
没有必要动烙铁,保内的板子动烙铁是没有保修的,用一个叫I8kfanGUI的程序就可以控制风扇。

网友:
最好对照图纸查看,除了他们说的,风扇接口还有一路反馈值得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