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问题---示波器----频率

楼主(2010-01-20):
这几天 349.23khz 是35Mhz吗?
今天看别人用示波器 显示的------如果是 看来 买个100M的就够用了.------200M更好是吧?

网友:
谁有示波器使用视频, 今天刚买了个,一时研究不透,  汗!  谁帮各忙介绍下#11

网友:
349.23khz约等于0.35Mhz,楼主的基础急待提高。

网友:
宇光  偶像 批评 我了。 。明白了。。。一定 要提高。。。看来100mhz 够我用了。主要修个显示器 和数码设备 相机 游戏机器 和手机
笔记本 给师傅那里修

网友:
修显示器、数码设备、相机、游戏机器、手机,100兆就行了,1300~1800元。
修主板、笔记本,建议最好选200兆的,二手的2000~3000元。

网友:
这个东西 啊-----二手的 买不到论坛那种 小的 液晶的 示波器--
只能买大脑壳。。。

网友:
你说的那种LCD的是数字示波器,二手的少一些,价格也高一些。我说的都是模拟示波器的价格,一般维修没什么特殊要求,选模拟的就行了。如果一定要求能进行波形抓捕,那只能选数字示波器了。我建议你买带CRT读出功能的模拟示波器,就是可以在示波管屏幕上显示测试数值的那种。这种模拟示波器是向数字示波器过渡的中间产品,里面一般都有个单片机,用于频率测量时结果更精确一些。
最好可以在就近购买,这样成色、效果比较好控制。

网友:
谢谢楼上的版主指点。
在TB上看TEK 2465 才2000多,不知真假,2800元左右尽是9成新,心动不己。。。。

网友:
tk的没想过,就想uld和atx的。二楼的买的数字的还是模拟的。多少兆的。咋们可以交流下使用方法。

网友:
回8楼:二手TEK 2465的价格基本就是这样。
既然是做维修买二手示波器我觉得就不要考虑像普源、优利德、安泰信了。作为普源的用户,我对普源的评价是它前面的路任重而道远。而普源、优利德、安泰信三者中,普源应该是技术力量最强的。
要是一定想买便携式数字示波器,可以考虑二手TEK TDS220。

网友:
修电脑主板。安泰信的ADS7102SA和ADS1102C选那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