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P—————————————— 鼠标怪问题————

楼主(2010-01-20):
一开始很正常,后来出现故障,小红点和触摸板失灵,系统里没有鼠标这个硬件。把触摸板拆下,小红点就可以正常使用。

怀疑是触摸板问题,就换了一块触摸板。结果好了几天,现在又出现这个故障

即小红点和触摸板同时装上就不能用,把触摸板拆下小红点就可以正常用。硬件里没有鼠标,但是有指纹。

请教大家。谢谢

谢谢大家,此故障前两天已经解决了,是U24 P15C3257      虚焊了。补焊后即好!!

网友:
哈哈我 遇到过 触摸板 的供电保险烧断了

网友:
修好了说下哦  给大家都长经验

网友:
那为什么换了个触摸板好了几天又坏了呢??

网友:
触摸板的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的心键盘又得返修了吧

网友:
我查了一下论坛,有个人和我一样的问题,他说修好了,是保险烧了。

请问一下,是哪个保险呢?主板上的触摸板接口下面那个F15吗?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或着接触不良

网友:
跟系统没有关系,原因是你的指纹仪有问题,连带把触摸板上的保险电阻烧断了,所以,建议你更换指纹仪之后在更换触摸板

网友:
量过了,触摸板上的保险电阻和主板上的F15都没有问题

网友:
不是带指纹仪么?
怎么不看看呢?

网友:
换键盘试一下 呀   有可能就是那小红点引起的

网友:
键盘换过了,一样。触摸板排线也换过了,不装指纹也试过了

网友:
一般都是触摸板的问题,我也遇过但换了触摸板就好了。 有些事触摸板脏了引起的,你清洁一下指针杆试试,不然把指纹识别断开,再更换触摸板试试,有可能是指纹识别引起的

网友:
多数像是指纹有问题

网友:
换一个触摸板接口旁边的3257芯片。

网友:
学习学习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

网友:
16楼的是正解,楼主试试吧,我以前就碰到过。

网友:
看来和我前段时间修的T40差不多。应该是3257的原因,楼主可以先换换这个芯片试试看吧。

网友:
谢谢大家,此故障前两天已经解决了,是U24 P15C3257      虚焊了。补焊后即好!!

网友:
哦 是控制芯片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