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Y盘

楼主(2010-01-20):
请教一个间题,就是6Y080L0的流程和6Y120MO流程能通用吗?
固件都是YAR开始
6Y120MO (YAR51HWO)
我用6Y流程开6Y120MO,第一步(CyLinder)24201就不动了,应如何解决(我用的是pci2.4)

网友:
可以用RCT写IE模块 进C区做SF

网友:
都是用本盘上原流程,关了一些必须关的后开的。
串口M0的就是不知道用PCI3K怎么在线看流程,我都只能靠听声音来判断C区做完了,和A区有没有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