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总结了一个主板维修的思路很适合我们新手!

楼主(2010-01-20):
主板真的很难修,不过有点维修思路的话,70%的能修好。

一,拿来一块主板,要先目测一下,看看有没有掉件的,异常的,断线的。电容有的在下面鼓,一定要注意。有异常的直接换掉

二,目测没有问题了,然后测各电压,黄12V+,红5V+,澄3。3V+。测各场管D极与S极是否短路,场管S级是否短路。在测1117,1084,1087稳压管。具体怎么测有点基础的应该都会,用万用表打到蜂鸣二极管档,一表笔接地,一表笔测,一般10V以下为短路。

三,以上正常,插上电源,先不要通电,测一下5VSB,3.3VSB,1.8VSB,PW-ON电压,CMOS电压,晶振电压是否正常。

四。触发开关, 如果主板不能通电,我们分两种情况:1,没3.3VSB,看看待机电压电路1117、1084等,也有的板就两个二极管串联来降压5VSB来得到3.3的,只要南桥不短路,这个电压100%可以修出来;2,其它原因,只有两招,换32.768及其外围元件,换IO,当然,你会跑线路的话,还有很多东西要检查的,那就属于懂的人了,这里不说
      如果是通电立马就断电的,主板上有短路了

在说一下南桥的四大工作条件:1,待机电压,2电池给它的电压,学名忘了。3晶振是否启振4,I/O给它的开机信号。

五。用手摸各芯片,南北桥,场管。看是否有发烫的,

六。测CPU的四大工作条件,是有顺序的,供电,时钟,复位,PG。第一个不正常会影响其实的。

七。CPU工作条件满足了,诊断卡还是不能跑码。1,用手压北桥,2。刷BIOS。3换I/O,。4。杀桥。5。看CPU座是否虚焊。

八。内存不过。内存工作条件:1。供电电压,DDR为2.5V。DDR2为1.8V.。2。时钟

内存工作条件满足了,还是不过。1。压北桥。2。看CPU座是否虚焊。3。换I/O  4,杀北桥

九。显卡不过。不说了。累了。呵呵。。。。

以上均为个人的维修思路。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

网友:
可以在第二步多测紫5VSB,灰线,
还要测4PIN12V,这些没有短路的话,
那么第三步可以都省略,一般我都这样干!

网友:
"二,目测没有问题了,然后测各电压,黄12V+,红5V+,澄3。3V+。测各场管D极与S极是否短路,场管S级是否短路。在测1117,1084,1087稳压管。具体怎么测有点基础的应该都会,用万用表打到蜂鸣二极管档,一表笔接地,一表笔测,一般10V以下为短路。"
楼主说的10V应该是1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