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如何从30针该为20针

楼主(2010-01-20):
从来没有改过,不知可不可行,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网友:
看接口类型了呀,30针的单六,双六,单八的都有,如果屏幕分辨率相同的话,一般都可以改成功,只要查出屏接口定义,对照着接上线就可以。

网友:
我也改过好几个 都可以 一般都是20针改成30针的用 就3.3供电 地 4组信号 就玩了

网友:
现在有卖笔记本屏线的转接口30-20 14-20 14-30都有上次有一卖配件的给我推销,手头紧没有卖。

网友:
不明白原理没改过的话,还是买转接头,别乱改有烧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