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 集成的显卡都不显示

楼主(2010-01-20):
一七彩虹C61-m2主板   诊断卡代码一路跑到7F  主板发出“嘀”一声响后  显示器还是不显示    换张独立的显卡上去    还是不显示    BIOS 刷了还是老问题     其他又没看到有什么问题   大家帮我分析下思路

网友:
桥虚焊了,加焊桥应该就OK了

网友:
楼上讲对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常见,先查下显卡供电有没有问题,刷了BIOS还没有用的话,就加焊桥~

网友:
七彩虹的板桥空焊的也比较多,先加焊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