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到欢迎界面假死,进入桌面,任务栏和图标出现很慢,原是键盘问题!!

楼主(2010-01-20):
今天去一客户家上门,客户反应机子进系统很慢,首先想到可能是系统自启动项太多,运行msconfig清理后故障依旧。
没办法做系统,半个小时后,晕,故障依旧。排除是软件的故障,但是系统进入后很正常,用各种测试工具测试,硬盘正常,维修陷入僵局
突然想到查看系统事件,发现每次重启都是有警告,“键盘响应失败”,尝试拔掉键盘,重启故障解决!
最后更换键盘故障解决。。

网友(2011-04-14):
键盘响应失败是事件中写的,还是有英文提示??

网友:
插个喇叭有些会有报警音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怪呢,但是客户问你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是怎么回答的啊?

网友:
奇怪的 机子 键盘是哪个IC控制它的??

网友:
我也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没错误提示。在店里正常到顾客家就有问题,最后用排出法知道是键盘问题。

网友:
现在查故障都是一样一样的排除,什么可能性都有,真的很麻烦,不过能解决问题也是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不去考虑它,真的很头痛

网友:
呵呵,想问下大哥,在哪里查看系统事件呀

网友:
学习了,键盘也会坏事的

网友:
原来如此,下次确实都要看一下

网友:
原来如此呀》下次修的时候要注意下拉,

网友:
键盘???    为什么呢? LZ能不能给小弟讲解讲解,嘿嘿

网友:
呵呵  很奇怪啊、、、

网友:
不错,有问题。要细哦!

网友:
我的机子就碰到过

网友:
没碰过。但学习了,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 学习了 求楼主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