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盘提示格式化,但格式化又失败

楼主(2010-01-20):
具体问题在出那,请大家指教,多谢

网友:
根据你所说的情况,你不在乎盘的数据了.
这种情况一般是U盘有问题了.你可以去下载一个U盘修复工具(如天空软件的磁盘工具下就有)试试.
还修复不了的话就只好根据芯片型号下载专用量产工具试试.检查芯片型号的软件有ChipGenius 和MyDiskTest等

网友:
量产,应该是最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