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1-20):
如果U盘被烧掉了,最可是什么地方,我的U盘是金士顿的
电脑

网友:
烧掉最可能是解码芯片损坏,它的闪存颗粒是比较难坏的

网友:
能发现新硬件,但最后是不能识别的新硬件,大都是晶振坏了
不能发现新硬件,是供电线路的电阻坏了
如果检测以上两种都不是,也没有量产过,那就是主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