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编程器比较实用

楼主(2010-01-20):
最近想买一个编程器,看了威龙的vp-190\290\490\690。价格从400多到2900多差的很大。按理说是越贵越好,可是对于修笔记本,我只想要个能够满足维修需求的就行了。希望有实际使用经验的师傅们给点建议。。。。先谢过各位

网友:
希尔特580u就够了

网友:
VP-480一般维修就够用了,比580支持的还多。价格还低。不是广告啊。我自己用的就是。

网友:
最好能写笔记本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490好

网友:
我们自己用的是3000U的  台式机  笔记本  加液晶  通吃

网友:
修笔记本的要求不低 起码580U 500P  修台机的话  300块左右的都能对付

网友:
希尔特580u

网友:
用580U吧,我用觉得还挺好用的

网友:
5# 深空旅行 谢谢

网友:
希尔特580U 足够了

网友:
580U以经停产了,怎么买?现在480还没停,可以试试,就没有人用480吗?我觉的真不错,比580U支持的要多,580U现在支持多少?

网友:
希尔特580u比较实用.

网友:
建议买希尔特580u

网友:
我们用的也是希尔特580U 的,挺不错,还没遇到不能对付的,要全面,稳定就买它吧,就是贵点,各位如果有一款能刷常见的主板bios的又便宜的编程器推荐一下,要求简单,价格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