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加电保护了(附:T43点位图:T43图纸)

楼主(2010-01-20):
待机电流0.05待机。电压3.3v 5v 1.5v 1.8V,
加电电流就从0.05跳到0.00了
在板子上点来点去。。晃来晃去。。
这种没遇到过不知道从那下手。。(注:俺是新手)
然后就在论坛上找了关于加电保护的一些例子。。
看了好多都是说如果板子没进水或腐蚀的痕迹。。就先搞搞通病。。。
大家都知道这款南桥出现的毛病多。。。
于是就用BGA加焊了下南桥。。。
做完上上CPU和内存、、、还真好了。。
也谢谢前面几个帖子回答的老师或高手们。。。
cpu
通病

网友:
其实T43触发保护显卡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如果主板上没有各组电压没明显的短路。经你建议点维修方向。注意查TB62506的工作条件。。。这种故障不难修复。也比较容易查找。

网友:
楼主运气好.南桥是通病, 但是最好自己总结一下,免的下次再乱晃. 还有图纸下载收藏了 多谢

网友:
我最喜欢修的就是通病了,来的快,去的也快,

网友:
不错不错 我也有块T43的板子正没有思路

网友:
通病就是好修。。。改天能遇到也试试。。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下次就不会晃来晃去啦,这就是经验,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但不能完全依赖于经验啊

网友:
我想问下LZ你图纸都是重哪来的。。。。

网友:
运气呀,这板是南桥虚得多

网友:
何止T43的南桥爱虚焊哦,只要是FBM的南桥的笔记本都爱虚焊南桥

网友:
先通病,后特殊.这也是不错的思路.

网友(2017-08-01):
可惜下不了,提升权限害的慢慢弄再来下

网友:
这古董机还有人来修啊,拆装又麻烦,换板都比维修费便宜

网友:
IBM 的机器 没修过, 现在只修到 联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