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00 屏不亮外接亮

楼主(2010-01-20):
Acer 5500 屏不亮外接亮,屏换了屏线也换了,就是不亮。显卡是独立的小板也重做了。可能是显卡坏了吗?
测屏的供电,信号也有,高压板上只有高压19V,无控制电压。

满板电压都正常。

因为没有图纸也不知道高压板上的控制电压是那个芯片控制。

救助有知道的或有图纸的帮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显卡板吧,这机器的显卡板不好做。

网友:
要把高压条控制电压修出来看下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维修实例发现笔记本显卡本身坏了会造成屏不显外接显的故障

网友:
要是显卡板坏了是可以进系统的,很有可能是你的高压条件不全导致的,楼主查一下主板屏线接口处是否有异常,

网友:
控制信号没出来,不行就飞线看看行不行,

网友:
显卡坏了,换个吧

网友:
先把高压板的控制信号修出来,不行就直接飞一根上去,,在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给高压板飞一个信号线过去,看看亮不亮

网友:
觉得还是,高压板和屏板上的供电有问题。 能保证你换的没问题吗 /  仔细看下

网友:
先再确定线,接口,屏有没有问题先,要不这个应该就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显卡的问题的,

网友:
飞一根开启信号试下,不行就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吧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啊。。毕竟外接好的嘛。。先排除高压条和屏啊

网友:
这种接口的显卡先把显卡的插座托一遍锡再看看吧。

网友:
多是显卡问题。

网友:
现在你确定你的屏有图像吗?如果是暗屏的话,你飞根线就能解决 !如果屏图像都没有的话 那兄弟你还是把显卡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