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红色抖动条纹维修过程

楼主(2010-01-20):
下午修了一台液晶..

现象:
液晶工作的时候会有..红色的不稳定的条纹.在屏幕上抖动..

分析: 1.可能屏有问题?
      2.可能驱动板的问题?

解决过程:
       先简后难.开始.看一下会不会是驱动板.供电有杂波等引起的.
看到一个470uf/10v电容..测一下.电容容量不足..换之..
**************故障排除**************

前天一台..开机显示一下液晶logo.就关机了..指示灯也不亮了..
拆机.看到9个470uf/25v的爆了.换了.470uf/50v...

***********故障排除*********

网友:
开机显示一下液晶logo.就关机了,我没遇过,学习勒,谢谢!

网友:
LCD图像有干扰一般都是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的

网友:
看来显示器的电容也很容易瀑

网友:
这个情况有可能是电容有问题,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的!我还遇到过有红色网纹伴随在开机的提示框的,正常使用后出现颜色偏离的。后来查出是屏线接触不良的呢!

网友:
我也刚弄好一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