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0-01-20):
联想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中R5烧坏,谁知道是多大的啊????能提供DAP6A芯片的外围电路图最好了!!谢谢啦~~~~

网友:
DAP6A=DAP8A=NCP1203D6,NCP1203D3有PDF,参考公版电路就行了

网友:
R5一般可用10K左右电阻,在某些电路中也有直接接DC280V的。

网友A(2021-03-05):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