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I 7100f电源板MIP2E9DMY用什么管代用?

楼主(2010-01-20):
OKI 7100f电源板MIP2E9DMY用什么管代用?

网友:
我们平时用的很普通的电源管都可以代换

网友:
就是一般的功率MOS管,可用常见的K2645,K3511,K2966等耐压600v电流3A以上的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本人电子知识匮乏,问下这个管的S和D级可以互换吗?

网友:
不行的。极性不能接反

网友:
大体积的BUZ334应该明白问题

网友:
找了半天,总算在基地找到了

网友:
明明是一个电源芯片,为什么用一般的MOS管代换呀?

网友:
随便同一位置上的开关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