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PE主板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0-01-20):
一杂牌 845PE8主板,故障为开机不触发。开机排阵有5V左右打压,点开机无任何反应。强制加点可以通电,速测各电压均正常。IO为:W83627HF-AW 跑线路正常,本想换IO的。由于是新手经验不足,突然想到对地打阻值ATX绿线接口,为1.正常为600左右。附上两张照片,希望高手可以帮我。

网友:
晕,是顶星845- - 不是杂牌。请高手帮帮我。

网友:
既然想到换IO
就直接换一片吧

在这等也不是办法

网友:
好像杂牌主板 大多数是 开机针-io-南桥-io-开关管-绿线

网友:
IO换换还有试一下有无待机电压还有南桥

网友:
有关W83627开机电路很多搜索一下

网友:
查W83627IO的开机线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