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CPU复位灯就不亮~

楼主(2010-01-20):
快崩溃了·MSI 865PE 这块板子都整了我2天时间 刚开始板子不通电 由于短线解决~ 之后CPU不通电 场管击穿更换 通电正常 疯了 现在上CPU复位灯就不亮 不上复位等亮不显码!晶振换了3-4个了 求支援

网友:
这跟晶振有什么关系?

网友:
是不是上CPU就没有CPU供电
如果是
在上CPU以后测量VCORE芯片的关键引脚
或者把VCORE芯片的型号贴上来

网友:
V星的主板最好焊一下脚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