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A85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0-01-20):
拿到一块东芝 A85坏板,ATI集成显卡芯片组,DOTHAN核心处理器。之前只知是坏板,具体故障表现一概不知。到手后目测未发现异常,看上去还不错,有9成新。首先检查全板短路情况,未发现明显短路。上网查得此机型适配器电压19V,插可调电源无任何反应,待机电流0,应该是开路性故障。查图纸,待机芯片是MAX1902,用万用表一量,3V5V都没有。测MAX1902的工作条件,22脚有19V电压,隔离保护部分的故障排除。其它23PIN总开关,9PIN基准电压2.5V,21PIN5V线性基准电压,18PIN、25PIN都正常。此时已经心中有数了,芯片应该是好的,问题可能出在外部。果然,7、28启动脚均为低电平。见图1,绿色箭头为追线路方向。

图1

    以此为突破点穷追不舍,经过PD5、PU1B,一路低电平,一直到PR18。见图2绿线圈内
图2

PR18上端有高电平,下端为低电平,而且看上去有腐蚀的痕迹。拆下PR18,一量,阻值无穷大,已损坏。从料板上找一个阻值差不多的电阻换上去。光板插电,待机正常了,3V5V2.5V都有了。装CPU假负载,开机,假负载上VCCCORE、时钟、POWERGOOD、复位全正常,其它电压也都有了。上内存、CPU,接外接显示器,开机,电流上到1A左右,LOGO出来了,已修理完毕!
图纸附上
东芝 A80

网友:
沉得太快,顶一下,给新手参考。

网友:
拜读了  思路清晰  动作敏捷 值得学习  顶下

网友:
这个就是仁宝的所谓点火回路,当时虽然修好了,但说老实话也没有完全搞清楚,蒙混过关了。看了无边的帖子,又研究了一下包子的帖子,总算把无待机的原因真正搞清楚了。

网友:
厉害,追28脚是否你是直接追MAINPWON此信号.与VL信号无关吗.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追MAINPWON信号,VL是正常的,只不过被MAINPWON拉低了。

网友:
这个电阻是很容易坏哦,仁宝设计的板子稍微进水这个就出问题,真是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