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200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0-01-20):
客户送来一台本不开机,收机后拆开检测后不过内存,处理过内存后故障依旧,就怀疑北桥问题,915GM芯片,定了芯片,第二天换上后开机正常(外接正常),兴高采烈的装机,装完机器后在内屏显示方屏的图像(宽屏机),有点郁闷,怀疑北桥做的不好,加焊,不好,重新换了一个,故障依旧。十分的郁闷(此机到这时已经有三天的时间了)找到此机的电路图仔细观查,研究,不懂原理还是没有研究出来,因为此机是集成显卡,在板上能看到显示屏接口的LVDS线直接到北桥,中间无元件,心里不爽。仔细看图纸最后查图有两个信号(LVDS-PDATA。PCLK)中间是由两个MOS管,测阻值,电压等都正常。难到还有其它故障?BIOS程序刷了好几次,已经没有招了。机器放了起来,过了好长时间又拿出来修,无意间把那两个MOS管换掉后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是高兴,此机报价收费两百元,虽然不高但还是高兴的。写到这主要是想提醒大家很多元件可能是性能不良造成的,找不出故障了也可以代换掉试试,自己之前没有这样做过,可能是维修经验少了吧,自己有经验了也与大家一起分享。此机是在基地无边超版和基地的会员的指导下完成,再次对他们表示感谢。(两个MOS管在下面有图)

网友:
笔记本的故障真是太深不可测了,还是恭喜楼主修好这台本本,学习经验

网友:
原来又是MOS管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性能不良吧,这个万用表测不出来,只有换换试试了,

网友:
屏的参数信息传递是通过这两个管子的
如屏的最佳分辨率等

网友:
堪称经典  恭喜楼主了

网友:
学习了,MOS管性能不良在台机上我遇到过,本本上学没有遇到,下次应该注意了

网友:
换换思路,换换心情,换换元件,本子就修好了!

网友:
mos管这么容易出问题啊啊

网友:
比较奇怪的现象

网友:
笔记本就是笔记本。太娇贵了。。。。

网友:
学习了。MOS管性能不良真的问题很多

网友:
这两个MOS管以前测 过没有啊  有没有问题啊  比如短路  或者阻值不正常的啊

网友:
楼主是怎么想到去换这两个MOS管的  手上有没有图纸 可否上个图 谢谢

网友:
原来又是MOS管的问题啊。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样的现象  这两个点的正常参数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我刚查了几个图  有的好象没有MOS管  是直通北桥或显卡的  中间只有个3V的上拉电压

网友:
回复楼上的,LVDS线路是通到北桥的。可查查这个本的电路图,有需要可联系我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图纸 学习了 谢谢 有什么需要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