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笔记本全密封电源适配器 绝招

楼主(2010-01-20):
(图片)

网友:
什么绝招,拆完没痕迹?

网友:
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均为全密封小体积设计,而其消耗的功率一般可达35W~90W,所以内部温度较高,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触摸工作中的电源适配器会有烫手的感觉。正因为如此,电源适配器的故障率相对笔记本电脑其他部件来说还是比较高的。电源适配器损坏后,购买一个全新的要花费数百元,去二手市场淘也需百多元。其实,许多电源适配器损坏并不严重,稍懂一些电路知识的用户都可尝试修理,本文将以IBM的“肉骨头”电源适配器(16V、4.5A)为例,介绍其拆解与简易维修,供大家参考。
电源适配器的拆解
  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的上下盖为注塑封装或是用强力胶粘合的,不用任何螺丝,所以一般只能借助暴力来破解。不过,只要方法得当,拆解后的电源适配器完全可以恢复原样,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有拆开过的痕迹。
  拆解工具:电工刀、锤子、螺丝刀、电烙铁、美工刀等。
  把电源适配器横向侧放置在白纸上,用电工刀刀刃沿电源适配器上下盖之间的缝隙切入,然后用锤子敲击电工刀刀背(如图1),使电工刀从适配器上下盖之间切进去。在适配器上下盖之间的缝隙的不同位置,用电工刀的刀尖沿缝隙划动,当上下盖的某一部位首先裂开后,把刀尖深入,然后慢慢分开适配器的上下盖。

  如图2为打开外壳的电源适配器,可以看到适配器电路外面包有铜质的屏蔽层,用美工刀割开屏蔽层上的胶带纸,再用电烙铁焊开屏蔽层与内部电路板连接的两个焊点(如图3),即可取下屏蔽层。

  屏蔽层与电路板之间还隔有一层较厚的硬质塑料膜(如图4),再用美工刀割开后,即可见到电路板的“庐山真面目”了(如图5)。

图5电源适配器结构剖析
  接下去,我们来了解一下电源适配器的内部构造。图6为电源适配器内部“特写”,电路主要部件都已用圆圈标出,部件名称及功能如下:

图6
  1. 压敏电阻,其功能是当外界电压过高时,压敏电阻阻值迅速变得很小,与压敏电阻串联的保险丝被熔断,从而保护其他电路不被烧坏。
  2. 保险丝,规格为2.5A/250V,当电路中的电流过大时,保险丝会熔断以保护其他元件。
  3. 电感线圈(又称扼流圈),主要功能是降低电磁干扰。
  4. 整流桥,规格为D3SB,作用是把220V交流电变为直流电。
  5. 滤波电容,规格为180μF/400V,作用是滤除直流电中的交流纹波,使电路工作更可靠。
  6. 运放IC(集成电路),保护电路、电压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7. 温度探头,用于探测电源适配器的内部温度,当温度高于某一设定值时(不同品牌的电源适配器,其设定的温度阀值略有不同),保护电路会切断适配器的电压输出,从而保护适配器不受损坏。
  8. 大功率开关管,是开关电源中的核心元件之一,开关电源能“一开一关”地工作,开关管功不可没。
  9. 开关变压器,开关电源中的核心元件之一。
  10. 次级整流管,功能是把低压交流电变为低压直流电。在IBM的电源适配器中,整流管往往是由两个大功率并联工作的,以获得较大的电流输出。
  11. 次级滤波电容,规格为820μF/ 25V,共有两个,起滤除低压直流电中的纹波的作用。
  除上述元件外,电路板上还有可调电位器及其他阻容元件

网友:
放冰箱里冻冻在拿出来

网友:
相当值得下载,图文并茂

网友:
关键是修好了能收多少钱?万一电压输出有变化造成电脑问题客户还要找你麻烦,干脆换新的。

网友:
都是直接用刀片架着,锤子往下抡! 即使出现疵瑕 反正能用的话 客户也不介意... 不能用只能告知买一个,用不了几个钱

网友:
我是用锤子加平头螺丝刀,完了502粘好,总要有点痕迹

网友:
修电源适配器不值得,万一把本本烧了损失大了

网友:
修好后,不过一定要进行稳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