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修复不显示

楼主(2010-01-20):
首先 卡到手全部观察了,无烧毁掉件情况。开机测试下,不亮,遂查核心供电,这个显卡是一组 场管供电核心的, 量上场管S极输出才0.1V

下管更不用说了,跑线路至于显卡后,发现此组电压控制芯片乃是一颗 APW 7058  8脚芯片控制,看其资料 其中1脚5脚,供电应该是12V  5V

一量之下,都有,但是控制输出就是没电压,怀疑此芯片损坏,查了下PDF  发现用 APW 7056 是可以替代的。于是焊上 开机测量,电压1.3V

亮了,

网友:
很清淅的维修路程。。。。。。7058没任何烧坏的现像??
引用 网友A:

请把你的头像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