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U座技术,专利啊

楼主(2010-01-20):
很多主板的U座支架背托板是铁的,一样收集一个,焊U座的时候把铁的背托板用螺丝装上,不装支架,焊接成功率会高很多

网友:
这样做是可以改善主板加热变形引起成功率下降的问题。

网友:
嗯 我都是这样做的 可惜目前只有478的铁座 其他的都没收集到

网友:
小经验
大效益!

网友:
我早几年前买了个全能散热器,帶各种U座背托铁板。

需要用的东西早买早用早赚钱;中国应该会便宜些。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做775座保证100%不会变形,专利啊!要发扬我们全世界中国人的
楼上的可以把775换座的制作过程发个相片吗?

网友:
林总出现了,还有其它好经验也介绍给我们吧。

网友:
只要在作U座之前先把主板弄平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bga底边有支撑点,加热以后板子自动就变平了,根本不需要这种强制的拉平

网友:
BGA的底座,如果是铁的.请大家好好保存.对那种没底座的BGA座虚焊的.把它换成铁座的散热器风扇.一般会OK.没有必要去做BGA的CPU座.我遇到BGA的座虚焊的.都是直接换铁座.不过日常当中你可能没有注意过这个.

BGA的CPU座,特别是INTEL的座.使用INTEL的原装散热风扇.非常容易造成CPU座虚焊.其背面被长期的受热压迫,使BGA座与主板离开而虚焊.我们使用铁座,把长期受压迫的鼓出部分顶回去,也就把虚焊的部分给顶到连接了.从而使CPU座不再虚焊.更换铁座时一定要比原装的散热器的压力大点.这样一来才能让虚焊的部分充分接触好.一旦安装好铁座和散热器,就不要再拆了.再拆的话,虚焊就会越来越严重到只有从新作BGA才行.这是*脏话*常维修中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使用了十来块了,基本上没有出现过问题.对铁的BGA背面底座,我一般都是20连带主板收购的,比一般的收废多十块.尽量让客户把这种铁座留下.

网友:
如果你看到客户的者种废板底座是铁的,尽量出高点的价格留下,但是也不能让客户看得出来你的真实意图,否则时间一长.你不会低价收到这种铁座的.

网友(2010-03-02):
嗯 我都是这样做的 可惜目前只有478的铁座 其他的都没收集到
引用 网友A:

买套多用途的散热器,全部解决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下红外的能穿透吗。装上底座

网友:
新出的BGA焊接机带支撑架  想成功率高就买个吧

网友:
U座虚焊用风枪到底效果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