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来帮我看看这电脑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0-01-20):
昨天客户拿了一台电脑来修说鼠标用着用着点什么软件都没反应   我接过来开起来看看   发现一进系统点刷新可以  但点软件什么的都没反应  我就把系统重装下  装完进系统  鼠标也可以用了   没在出现在一开始那种情况  我就跟客户说好了  叫他自己试下  他玩了十来分钟说可以了  叫我关机他拿回去   没想到他拿回家 过了半天  打电话给我说  问题还是一样的   请问下大佬们  这是什么问题  有遇到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户看X片时中了病毒吧

网友:
应该是中毒了,重点查杀一下内存病毒。

网友:
这个一般是病毒引起的

网友:
再重新装系统,然后安上杀毒软件和360安全卫士检查一下。一般是病毒和木马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先软件后硬件吧

网友:
系统有问题
重做系统就好了

网友:
问他安装过什么软件没有,我以前就按装过陈桥五笔就中毒了

网友:
我 建议是   放一下电

网友:
看看各个部件的温度,尤其是CPU和显卡

网友:
你得吧所有设备全检查下,比如键盘有没有问题,装系统最好没资料格盘,装杀毒软件,等等

网友:
陈桥的软件有bug 我以前有台机器 只要装陈桥就死机 不装陈桥 一切正常

网友:
这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我以前那就是软件问题,解决方法是:
你必须重新对硬盘进行格式化分区,重装系统(如果你不信任你的杀毒软件)
2,就是装完系统后进安全模式,进行杀毒,删掉不必要的程序,然后把文件的隐藏属性还原,看看硬盘内有没有自动运行文件(auto类似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