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5241JV是个什么管

楼主(2010-01-20):
碰到一DV2000的,不是通病的,待机0。1A过高,拆板后发现南桥右下角处有一5241JV的五角管子发烫,拆掉后待机0。02A了,但不知这个五角管子是什么东西?有知道的请指导下!

网友:
DV2000的所有版本,论坛都有图纸。自己去下

网友:
5脚和6脚的这种小芯片我也就是一直搞不懂。。。也听说是线性稳压块。。。也有是产生待机电压的芯片。。。更有的是芯片的供电芯片。。。我一直想知道是怎么判断好坏。。。和各引脚的定义。。。还有就是怎么更换啊。。。如果版主知道的话请教一哈。。。在此谢谢过

网友:
我也不是太清楚,不过今天找了个六角的CQI007换上去可以了,原本五角的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