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和硬盘不兼容?

楼主(2010-01-20):
客户送来的机器,插上硬盘就启动不了,自检画面一闪就停住了。用的是华硕的p43,因为板子在保内,于是送售后测试,原来用的是西数的320蓝盘,换个st的没问题了,把西数的换到别的机子一点问题没有,这个客户以前用的是好好的。华硕售后的说是不兼容,我觉的不可思议,主板和硬盘还会不兼容,而且以前都是好的,怎么用着用着就不兼容了呢,不知道有没有兄弟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内存倒是有,硬盘没有!!!

网友:
我有遇到过。是华硕的P5KPL-SE和西数的250G,也是这样子。以为硬盘坏了。拿去硬盘那。结果没问题。拿回来了还是不行,后来没办法换了个硬盘.

网友:
是不是硬盘跳线设置问题?

网友:
兼容性问题,可能要升级BIOS或者硬盘的固件

网友:
以前遇到过,原来是不兼容呀!这次可记住了!

网友:
又上了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