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换显卡,四十分钟搞定

楼主(2010-01-20):
我去了趟深圳,就接到老乡打电话过来,说一台T42,不显示,需要维修。我就要他先给我阿辉看看,现在回不来。阿辉拆机,给他加焊显卡,可以显了,就装机,刚把机器装好,我就回到店里了,我过去一看,屏亮了,心里踏实了很多。走近一看,有细细的竖条,花屏,这个时候已经六点过十分了。老乡说客户今天一定要用电脑的,我就当即再拆机,换上新显卡,再装机,测试OK,到六点五十收工,这时,市场里面的灯刚好关掉了,速度最快的一次,嘿嘿!一百五到手

网友:
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
速度挺快的

网友:
换个新显卡才收150?楼主是哪里啊

网友:
确实是。。。地方发错了。。嘿嘿。。。
但150元换显卡。。。我虽是为老板找米米。。都觉得不值啊。。。太少了点吧。。。加焊显卡差不多。

网友:
我们加焊一下也要260

网友:
换个显卡150  不会吧 看来你们那的本本太多了  都不值钱了  哈哈   我们加焊一边还要200那

网友:
是啊,,我们加焊一下一般都是250以上的哦

网友:
现在维修这行不好做呀,没办法呀

网友:
是不是搞错了,换显卡才收150啊?看来是没饭吃了

网友:
我们这里商家加焊才收80也

网友:
楼主的速度是够快的

网友:
我最快的时候20分钟换显卡  南桥也是

网友:
楼主发的这是“维修经验”呢,还是什么呢?

网友:
楼主在炫耀自己对吧

网友:
是给一个朋友修的,他跟客户报了200,我就不能为难他嘛,是不是啊,太熟了

网友:
我这做显卡同行的至少200以上,客户的也要报个280左右,  在依情况,如果要换就要加钱.~!~

网友:
如果换显卡都这个价  那我们可以关门了

网友:
我们这边有50元就加焊显卡的哦,不过不是我,哎,感觉越来越不好做了

网友:
给同行换个新显卡也不能那么低啊,看来你那里竞争很厉害啊,这行饭越来越不好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