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不开机报警声音解析

楼主(2010-01-20):
苹果电脑不开机报警声音解析
苹果机通电开机后,底层会进行一系列自检,若能通过,就回听到那有名的“咚。。。”, 然后由openfirm引导OS启动。
如果自检遇到问题,则会发出1至5声不等的“哔”鸣声,声音的长短代表不同的问题,以下是这些声音的的意义,供参考:
对早期一点的机器,包括:蓝白G3,PCIG4,大黑G3PB(Bronze keyboard 和pismo)
1 声哔: 没有内存条或检测不到内存条。
2 声哔: 内存条不匹配。(例如:插了条EDO的)
3 声哔: 内存没有通过自检。
4 声哔: boot ROM内其它部分bad checksum
5 声哔: boot ROM内启动部分bad checksum。
对比以上机型新的机器:
1 声哔:没有插内存
2 声哔:内存不匹配
3 声哔:内存没有一条是好的。
4 声哔:boot ROM内启动影像坏了,或者系统预置模块坏了,
5 声哔:cpu坏了。

网友:
帮楼主补充一下,在G4以上机型,开机咚声变为一声嘶哑或尖锐的响声,并屏幕无显,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