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医治SONY HS75P系列机器通病

楼主(2010-01-20):
SONY HS75P机器通病是 闪屏 就是黑了 马上又亮了 具体原因始终不明 借用朋友图片 把电源板和驱动板上图 大家指导下 正确的 哈哈 有奖赏哦
闪屏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版块什么时候有培训啊 我想报名

网友:
LZ可以试着刷下MCU 或者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也可找个同型号的驱动板替换) 一般 应该是这个问题
如果还不行,就换个屏控制IC试试! 没办法试试灯管的问题或者是高压板的问题先

网友:
先查电源,再考虑高压电路和灯管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保护了!!再就是电源这块过压保护你量一下光电藕合器有没坏11先确定是哪块部分再慢慢来排查!!!

网友:
散热片附近的电容 全部换 换了 再说

网友:
你先用你的表量一量,把数字发上来.无米之炊难为.

网友:
这个问题我可以解决的,不过可能要你发板过来。

网友:
应该是高压保护了,先查一下高压,灯管部分,最后刷MCU

网友:
mcu坏的可能性不大,还是保护问题!!究竟是那个部位就要测试了!!!

网友:
这个机子是AOC代工的,看电源板蛮新的,根据你说的应该是电压在跳变,你要具体测一下电源板输出电压是否有问题

网友:
换电源上的滤波电解电容。

网友:
好像不是电路的问题吧 屏的问题

网友:
如果确定AOC代工的话,别的都不动,先把按键全换了

网友:
SONY的机器我修的都是把按键全换了就
不知道楼主说的悬赏是什么

网友:
高压板哪块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
来自: 上海
首先判断闪烁是灯管不亮还是整个屏幕不亮。方法比较简单:灯管不亮的话电源指示灯是不会有变化的,如果整个屏幕没有显示造成的不亮电源灯会变化的。

网友:
重点查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

网友:
呵呵,这种现象像是高压保护,不要看正面,看一体高压板背面,按理说应该有两组基本一样的电路,分别有两个8脚芯片,分别测下它们的对地阻值,估计有一组输出对地了,如果发现对地,那么找下附近有没有类似三极管的东东,有的是两个,把它们摘下来,看还对不对地,如可能把电容把跟着换下!修好有奖啊

网友:
关键在高压

网友:
估计是按键问题哦 因为出现的提示和按了那个INPUT按键一样的     因为每次黑屏  电源灯是不变的   屏幕在1秒钟时间里 直接恢复    显示的是      输入:HD15

网友:
补充 我换了那个input键了 偶尔 还是有那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