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主板 复位跳变幅度小的原因 ??

楼主(2010-01-20):
一865主板, 点开关, 有时不能正常跑码,  断电几次后能正常跑85 , 提示显卡没插, 插AGP显卡 ,还是提示无法找到显卡(一长两短)

,换PCI 显卡能正常显示,  查AGP 电压1.5V 时钟1.6V  复位3.3V , 我用的UT61B无法打对地阻值, 压北桥 无效,

  疑惑:

           此板的全板复位跳变电压特别低,  只有0.1V的跳变 ,但是能够正常复位, 很是奇怪

          也遇到一主板也有此情况, 但使用都很正常 。。。。

          什么原因会导致复位跳变小 ,(复位电压都很正常)  ??????????

网友:
期待LZ的结果

网友:
有没高手见过此问题 ??

网友(2010-03-30):
我也想知道结果!

网友:
也遇到过复位跳变小的情况 ,  不知是不是复位脉宽过短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