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变压器的响声和什么有关?

楼主(2010-01-20):
AOC 915sw 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其他一切正常,就是电源板上的开关变压器有吱吱的响声,不知是什么原因?
1.原板上用的是120微法的大电容,若换用150微法的大电容,变压器的响声变小。
2.电源板上分别输出24.2V和5V电压,关闭按键板上的电源开关,再测量两路输出电压分别为27V和5V,此时变压器的响声变大。
谢谢!

网友:
变压器响到底是因为电流还是电压或是电功率?
是因为输入端,还是因为输出端?

网友:
与电容容量变小有关,,,及电感芯松动等有关

网友:
正常  有一定的噪声是很正常的

网友:
我上次屏闪 我打开也听到了 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没那么大声音了 既然屏也不闪了 沟施运啊 哈哈

网友:
是冷开机响还是一直响?

网友:
市压240V,大电容电压320V。开机时响声小一点(此时输出电压分别为24.2V和5V),关机不拔电源时,响声大一点(此时输出电压分别为27V和5V)。响声一直都有,除非拔掉电源。

网友:
换个电源IC试一下

网友:
电感芯松动  变压器加胶吧

网友:
我遇到的液晶显示器都有声音的不过有大有小而已。我认为是正常的。不知道基地的同行有什么的不同的看法

网友:
遇一TP-LINK 五口交换机 12V AC变压器,插到电源插座上变压器就吱吱响(频率很高的响声),不连交换机响声大,连上交换机响声变小,但使用正常。可能是变压器磁芯松动。代理商还不给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