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Q10屡烧cpu供电上管

楼主(2010-01-21):
三星 Q10屡烧cpu供电上管
本本是同行送过来的  二修板,到我这 北桥被干短路了,取下从新贴装,上电ok 接屏,出现三星logo。接着发现电流5a了,晕死,冒烟了,发现cpu供电上管烧坏,更换场管试试,上电,出现logo有烧了!郁闷中,接着换件,换供电芯片,上下管全换,滤波电容换掉,背压二极管换掉,还是烧,没辙了,特来发帖求助!

网友:
查查上管G极是否空接吧! 空接肯定烧!

网友:
那你量一下上官的控制端  我上次遇到了一个和你一摸一样的问题  是控制端断线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没,我感觉应该是G极的问题

网友:
如你所说,上管G极与控制芯片虚焊可能性很大

网友:
换主电源芯片 和上管时,最好打下上管的G极对地二极体值。

网友:
我修到的T30 ,也是这样的故障。 是什么问题 ?

网友: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上管G级到控制芯片是通的 中间没有任何元器件!

网友:
大家还有什么高见吗,机器收了下来,想修好它

网友:
换cpu试了吗,频繁烧上管有可能是负载过重的原因

网友:
这问题还得让其它兄弟也进来。希望大家帮帮忙。千万不要石沉大海。不要这样子不明不白的老烧上管。烧的是不是钱而是修本本的一片心血啊。心痛啊!

网友:
查下这个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正不正常,它正常才能控制好上下管。不是光换了这个芯片就行了的。

网友:
是不是老烧同一个管子啊?

网友:
量下那几个管子的控制角的阻值是否一样

网友:
晕,我这有一台三星的x11与也是狂烧mos管,你看看你cpu供电芯片发烫么??

网友:
既然是有人修过的,最好看看有没有缺件,或者改动过什么元器件,最好找个板子对比一下。

网友:
打阻值,再找好板对照图纸去把它外围电路找一找看是不是有断线缺件的情况.
试试不上CPU加电时间长点儿会烧MOS管吗??

网友:
上管应该是呈全通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