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82G4300MQ拿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0-01-21):
机子是东芝笔记本。478架构的CPU.这北桥拿RG82855可以代换吗?新手请赐教

网友:
有人有这芯片的资料吗?帮帮忙呀

网友:
果然不是一般的高手提出来的问题无法回答!~   附加一句话 说清点撒

网友:
机子原来的故障现象是。开机闪黄灯。经检查是北桥(RG82G4300MQ)2.5V供电短路。由于找不到这芯片想用RG82855GM来代换。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RG82G4300MQ   这个是什么芯片组哦。。。怎么个叫法啊?

网友:
北桥芯片啊。我查不到这芯片的资料。但发现他跟RG82855GM的绿基板编号是一样的,背面的小电容分布也完全一样

网友:
今天换上RG82855GM.开机一阵青烟。。。。有谁修过类似芯片的没啊。或者有这芯片:RG82G4300MQI的PDF资料也行

网友:
这是2芯片的实物图:

网友:
是不是传说中的G43心片啊 ?
上的是什么U

网友:
南桥是什么呀 老大 如果是82801dbm的应该可以代换 如果是别的型号那就拜托不要乱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