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家们帮忙看看这款EasyPRO L+编程器如何!

楼主(2010-01-21):
使用多年的Labtool-48突然西游了!不过它也该退休了,很多新Flash ROM都不支持!
现在打算再买一台,主要是刷主板BIOS以及LCD的MCU!要求是一定要对SPI芯片良好支持以及稳定,1K以下吧!
看了一晚上,自己看上了致远(应该是周立功吧)EasyPRO L+通用编程器,大家来帮忙看看好不好用!

EasyPRO L+ 演绎着EasyPRO系列编程器的重大技术突破,从性能到外观带给您全新体验,深具竞争力的价格及遍布全国的销售服务网络绝对是一款性价比最高的通用编程器。
     宝剑锋从磨砺出。凭借着长期积累的经验,多年来始终如一的专注,雄厚的综合技术能力,历经三年不断地设计改良与严格的测试考验,EasyPRO L+ 实现了全新突破,高速度,强稳定,广支持…
     卓越技术,灵活设计。领先的管脚检测,插片自动启动功能使操作变得快捷方便,真正实现了编程智能化。编程时序库由上位机存贮,升级仅需下载免费软件,上位软件的灵活设计为编程器带来无限潜力,适应未来发展。
产品特点
支持8000多种常用单片机及存储器,并且软件在不断升级中;
顶级进口锁紧座:选用售价最贵、手感最舒适、品质最可靠的品牌美国“ARIES”公司的
48PIN锁紧座,为了使产品更人性化、用户更好地放置芯片,提高烧写速度,特将锁紧座的
手柄改到“左边并加长”;
领先的造型设计:吸取了3年来制造电子产品外壳开模的经验,倾注了全新的工业设计思想与理念,
从人机工程学的角度出发,更加注重人性化,造型更加流畅美观;
领先的技术保障:吸取世界先进编程器优点,经过不断改进和测试,从研究器件特性和电路可靠性入手,全新设计的编程控制电路,把电路自身产生的噪声影响降到最低,同时保证每个控制电路工作点的波形准确无误,达到可靠烧写芯片的目标;
48PIN引脚实现万能全驱,可作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编程电压驱动总线和管脚接触不良测量专用总线等,编程电压,I/O口电平随芯改变,自动适应;
系统内部阀值可调的过流保护电路,彻底防止意外事件;主控芯片各端口设有过压保护电路,有效防止编程时的高压对编程器的冲击;
无须使用昂贵的适配座直接支持1.8V低压器件,且编程性能可靠稳定;
采用USB接口连接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快速可靠,极大的节省了系统资源,保证编程的同时其它程序的无障碍运行;
管脚检测功能:可靠检测芯片的反插,错插及坏片,全面提升OTP芯片烧录的良品率,可与任何国际知名编程器媲美;
人性化的软件界面,操作简单、方便、流畅,工作效率高提供编程文件管理程序,用户以项目方式管理编程文件;
插片自动启动功能:支持自动烧写,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由高速MCU产生芯片编程时序,完全符合芯片厂商提供的芯片编程算法及电气参数。编程稳定,不损伤编程芯片;
由PC存贮所有编程芯片的时序,编程芯片种类可由PC软件无限升级,用户将免费获取。

 支持芯片
MCU芯片编程
支持PHILIPS、Atmel、Winbond、HY、MicroChip、Holtek、SST、ICSI、SYNCOMS、
DALLAS等各厂商的大多数MCU芯片;
支持小容量的EPROM、EEPROM、FLASH芯片编程
支持26、27 、28 、29、37、39、49等系列EPROM、EEPROM、FLASH芯片;
同时支持24、25、34、45、93系列芯片;
SRAM芯片测试
支持SRAM芯片测试;
TTL/CMOS电路测试
支持74系列、40系列、45系列等所有的TTL/CMOS电路测试。支持用户自定义的测试向量;
支持常用GAL/PLD器件。

还有请推荐几款啊!

网友:
Wellon (威龙)系列通用编程器 VP-280
这款又怎样?

网友:
上面一个就不知道了,下面一个应该是天津产的吧,这个刷SST的校正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

网友:
威龙的不错,哦 。建议买690 或者190

网友:
我也不晓得怎么买编程  哎 !   谁能推荐一款给我呀?  价格不要高的离谱就行。。  多希望有一台自己的。。

网友:
如果有笔记本业务的话还是选vp480,希尔特580u以上的编程器吧,虽然对mcu的支持都不好

网友:
我公司用的是VP-480,感觉还可以,支持芯片种类多。适合做维修的使用。

网友:
原来我自己找的那两款都不能支持25P80之类的ROM!郁闷啊!
资料是这样说!希望用过的朋友们说一下到底能不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VP480贵了点!

网友:
我也正想买个编程器呢 找到合适的 说一声一块买呀

网友:
又看上了Wellon vp-490,大家觉得怎样?

VP-490是一种可靠性高,速度快,具有高性能价格比的高级通用编程器。集成化菜单式界面,支持7种语言。支持 WINDOWS2000\NT\XP\Vista 操作系统。装入、编辑和保存文件极其方便。支持数十个厂家生产的PLD、E(E)PROM、FLASH、MCU等数万种可编程器件。可测试TTL & COMS 标准逻辑器件以及存储器。此编程器还可作为信号发生器产生方波信号,也可以作为频率计测量频率。此编程器适用于电子产品开发,批量烧录芯片,手机、 计算机、汽车维修等。

编程器硬件特点
■外型尺寸:168*108*26mm; 净重:300g
■待机电流:<200 mA;工作电流:250-350mA。
■采用无铅焊接,外壳使用透明,符合环保标准的具有阻燃功能的ABS材料
■编程模块可对4芯到48脚的DIP 器件进行编程或测试。
■通过适配器选件,可支持4芯到400多芯的各种封装的器件。
■48针美国进口锁紧插座。
■器件算法完全由软件实现,USB接口具有自动在线升级功能,有效保护用户投资利益。
■有完善的过流保护电路,不会因芯片短路而损坏编程器。
■对大多数芯片的读写可不用外接电源。
■内置高速单片机,自动校验数据,确保系统可靠性。
■高速编程,烧录P89C58,擦除+查空+编程+验证+加密,仅1.9秒
编程器软件特点
■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English,意大利文,荷兰文,韩文,波兰文,葡萄牙文(巴西)8种语言。
■芯片资料极为详细,包括封装图,芯片型号命名法和适配器资料。
■芯片选择中提供了厂家标志,可以帮助用户更加清晰快速的找到芯片。
■中英文在线帮助系统,方便用户使用。
■可支持芯片的最大容量为4000Mbit(例如:K9K4G08Q0M)。
■文件格式自动识别。
■自动检测芯片插反、插错、管脚接触不良及芯片内部短路断路等功能。
■具有设定芯片接触可靠后自动编程功能,便于批量生产。
■编程参数可修改,可根据芯片的具体情况确定编程参数。
■支持ISP编程。
■自动识别存储器厂家和型号。
■芯片系列号自动增加功能。
■根据厂家选择型号或根据型号选择厂家的双向选择方式并可自动搜索选择器件。
■快速的缓冲区编辑修改、块拷贝、块填充、高低字节交换、字符串搜索等功能。
■提供灵活的文件、缓存管理功能。可实现文件装入内存自动清除,多文件拼接装入等。
■支持文件格式:JEDEC,BINARY,MOTOROLAS,TEKTRONIX,INTEL格式。
■支持字节(BYTE)、字(WORD)、双字(DOUBLE WORD)格式数据文件的自动分离。
■可测试TTL & COMS 标准逻辑器件以及存储器。并可自动判定标准逻辑器件的型号。
■内含的测试向量编辑器提供了向用户开放的测试库结构,用户可自己添加测试器件。
■完善的自检功能,保证硬件完好。可对编程器进行功能检测。

频率计特点
■输入频率为0~100KHz。输入信号幅度为0V~5V

信号发生器特点
■方波信号,信号占空比为1:1。输出频率为1~125KHz。输出信号幅度为0V~5V。

逻辑分析仪特点
■8路输入信号,最大采样频率100KHz。

网友:
你去淘宝找一种专门刷SPI的 只能刷这种芯片,软件是用外国的编程器软件,支持出乎我的意料,居然支持6000种 基本SPI 全部支持。我也亲自用过 真实可以刷。价格就150这样。在加上你手上的LT48足以应付

网友:
LS说的是不是这个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a45b.jhtml?cm_cat=0
不过没有转接座16PIN的那不是要飞线

网友:
我用的就是EASYPRO的80B,是几年前在欣欣那里买的

后来发现有个新片写不了(一个单片机),但是机器支持的有一个比这个仅仅是容量小一半的芯片,打电话问厂家,人家说已经停止更新了

建议还是买个一步到位的

网友:
回帖并不是说对欣欣或基地有意见,而是对厂家这种行为有意见

网友:
vp490是480的升级产品,更贵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那个,那个刷的数量有限,我说的那个是用欧洲的编程器软件的(正规厂家)http://www.elnec.com/search/device-list/?prog=14
但是硬件是破解还这么这么样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又看上周立功SmartPRO X5了!这款比VP-490便宜一点!还有ICP下载功能!真不知到买哪款啊!
采用FPGA技术实现I/O接口可重构,彻底解决传统CPLD扩展I/O口的速度瓶颈,达到芯片的极限编程速度;独有的芯片检测技术保证芯片的可靠烧录,采用CF卡存储编程文件,无需连接电脑就可实现各种现场编程;支持集群量产,轻松实现芯片批量编程;液晶显示使编程细节一览无余……从经验中提炼智慧,为您打造属于您的编程平台!
功能特点
可靠烧录。采用独一无二的管脚保护电路和管脚自动检测技术,并配合电气性能更为优良的时序发生电路、成熟可靠的过流保护电路和可程控的过流阀值控制电路。编程器件最高工作电压可达9V,保证在更大范围内满足各种高低电压芯片和低品质芯片的编程,在各种环境下有效保护编程器和被烧录芯片。
极速编程。采用第七代时序发生电路加上IC厂商认证算法,在高速CPU+FPGA的架构下,使编程时间精确到ns级,达到速度颠峰。编程+校验一片32Mb FLASH存储器 (INTEL 28F320W18)为13秒,傲视群雄。
产量控制。用户在进行编程的时候,不但可以看到已被编程芯片的次数显示,还可以在编程工程中预先设置编程芯片的次数。在实际的操作中,当编程次数达到用户预设次数时,此工程将无法继续编程芯片。由此可以达到产量控制的目的。
采用USB2.0 (High Speed)通信,通信带宽高达480Mbps,解决数据传输瓶颈,领先同行。
逻辑测试功能。可测试标准TTL/CMOS逻辑电路和用户自定义测试向量的非标准逻辑电路。
自动识别EPROM型号。融检测功能与编程功能于一体。操作更简单。
时序升级。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各类新芯片的编程支持。
48脚万能全驱,支持各种通用适配器对不同封装芯片进行编程。256级程控IO电平,支持1.8V低压器件。
具备独立的ICP下载线接口,可对电路板上芯片进行在线路编程,更加方便工程师现场调试。
时刻追踪全球各大半导体厂商的最新芯片动向,并获得PHILIPS、ATMEL、WINBOND等众多上游半导体厂商的认可及好评。
支持各大半导体公司的ARM芯片编程,并有完整的编程适配器插座系列产品供客户选配使用,对各种封装的ARM芯片编程均能轻松解决。
PC端编程软件支持多国语言,任意切换,并配套完整的联机帮助,上手更简单。
PC端编程软件增加了更多的软件功能,支持操作一键通,并允许客户自定义操作流程,满足客户不同需要。支持客户对Flash,MCU,EEPROM等各种芯片的指定块区间进行编程、擦除等操作。增加各种芯片的配置字提示帮助,让复杂的配置功能一目了然,避免编程设置出错。
规格参数
器件支持:EPROM、Paged EPROM、并行和串行EEPROM、FPGA配置串行PROM、NOR FLASH和NAND FLASH存储器、BPROM、NVRAM、SPLD、CPLD、EPLD、MCU、ARM、标准逻辑器件(TTL\CMOS)等,器件工作电压1.8-9V
封装支持:DIP、SDIP、PLCC、JLCC、SOIC、QFP、TQFP、PQFP、VQFP、TSOP、SOP、TSOPII、PSOP、TSSOP、SON、EBGA、FBGA、VFBGA、μBGA、CSP、SCSP等。
联机通讯接口: USB 2.0 (High Speed)
操作系统:Windows NT/2000/XP
选择配置:适配器
电气规格:电源输入: AC 100V-240V/47-63Hz, 电源输出:12V/2A
机械规格:主机尺寸:205mm×165mm×45mm (L×W×H) ,净重:650g (1.43 Pounds)

网友:
个人觉得编程器这东西在日常的维修当中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目前由于芯片厂家的更新速度太快,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一款编程器是完全支持所有芯片的,所以不要盲目跟着芯片走,不然你会半年一次不断的更换编程器的,烧录稳定和适用大部分芯片即可,建议弄个3000U吧,不会那么快淘汰的,并且价格目前也不是太贵,BeepProg+是好,但是人民币也是厚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3000U!!!太贵了啊!!

网友:
已经购买了VP-490!希望回来后使用不会遇到问题!

网友:
还不可以,我以前用过的,使用方便

网友:
在你所说的几种编程器中,我也会选 VP-490。
多少米?会贵过西尔特500P吗?
价格应该是相差四百多?

网友:
编程器多少钱买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1450元,还没到货!到货后上图!

网友:
谢谢回复;一千四百多,很不错的价格。
记得上图。

网友:
我在用vp480, 可惜也停产了。
威磊公司整天宣传他们的新软件让VP880 VP890 支持了多少种类,却对这些中档货只字不提。

网友:
VP-490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修台机和笔记本的话,不会比500p差吧?580停产,500P又太贵,不知道多花的这几百块有什么好处?

网友:
你去淘宝找一种专门刷SPI的 只能刷这种芯片,软件是用外国的编程器软件,支持出乎我的意料,居然支持6000种 基本SPI 全部支持。我也亲自用过 真实可以刷。价格就150这样。在加上你手上的LT48足以应付
引用 网友F:

你好,能给个连接吗?
相信很多人对这东西很感兴趣;特別是它能用 Elnec 的编程器软件

网友:
我也想要30楼说的这种编程器给我们一个店铺的产品链接吧

网友:
X5我在用,提好!个人感觉比580U好用

网友:
我也想要30楼说的这种编程器给我们一个店铺的产品链接吧
引用 网友G:

这个 http://www.biosrepair.com/speprom/spieprom.htm 卖180,专业做的,也许能更稳定些。

网友:
都是吹出来的,还是580U舒服谁用谁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F:

英文的,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