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 需要验证

楼主(2010-01-21):
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有的无线网卡需要验证呢  连接的时候就说找不到证书来连接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呀  请各位指点

网友:
无线网络的安全方式一般有四种:
1:开放式,不设置安全机制
2:绑定IP和MAC码,这样只跟着指定的无线网卡走,不管它在哪台机器
3:密码式,设置几种密码,有WEP,WPA,WPA2等,反正都是密码而已
4:证书验证方式,这个证书是个文件,这个文件在哪台机器上,哪台机器就可以用,证书一般由无线设备自己发出,可以设置使用权限和时间
以上几种方式一般可以混合使用,满足不同的场合和要求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 没设置过 太复杂了 再研究研究

网友:
你买的是不是水货啊

网友:
根本看不出楼主说的无线网卡是哪一种无线网卡。发求助帖子的时候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呢?你这样谁能帮到你啊

网友:
2楼的对这个相当了解啊

网友:
无线路由器 无线局域网卡  那还有什么无线网卡吗 我不知道啦  我说的就是每台笔记本上的无线网卡 局域网的无线网卡  连接无线路由器的 有的机器需要验证 大部分的机器只需要直接输入密码就可以连接了

网友:
对无线网卡我也是一知半解的,看楼上说的,我才知道一个小卡还这么不简单呀

网友:
在无线网络高级选项里面把证书验证那个勾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
试过了就是不行 看来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
无线对射一般都喜欢用开放式,但也要密码验证,用其它方式觉得网速慢点。如果一个帐号用了超过4个无线,本地电信就会封杀。

网友:
楼上说的有点听不懂啊 我们公司用无线路由 接了很多机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