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NF4-4X的桥还能用吗?

楼主(2010-01-21):
接到主板不跑码,把桥散热片取下看到桥上有几处古包了,但用手按桥也能正常跑码,像这个情况桥还能用吗?是加焊还是取下来重做?

网友:
出泡了的bga芯片基本都废废了

网友:
图不太清楚,这个好象不是起泡,是NF4桥本身就这样的,以前换了个NF4-A3 还是多少,具体忘了,买回来是新的,就有点像LZ图上的那样,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是不是本身就有一看就知道了,肯定是坏了

网友:
如果是发热鼓出来的 就危险了

网友:
也不大像烧鼓的那种,

网友:
这个根本就不是鼓包,NF的桥式这样的,那个好像是个什么胶。。加焊下问题应该没问题。。

网友:
请教一下,加焊后会不会出现反修,还是重新做好。

网友:
加焊,返修很高,重做照样返修。。

网友:
加焊试一下,笔记本上6150的芯片,很多鼓包了,仍然可以用

网友:
LZ重新植珠,换桥。。。。绝对OK

网友:
焊焊 试了才晓得 我有个 显卡 也是 冒泡了 做了 3次 都还可以用的

网友:
加焊,返修很高,重做照样返修。。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那怎样才能不返修啊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8593-1-1.html

不修绝对不会返修

网友:
这个桥就是这样的,上面冒泡是正常的,只要确认以前没人动过这个桥就可以了,加焊控制好,然后改一个风扇在散热片上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鼓包你用手按一下上面就知道了   如果是吹鼓包的话你用手按会按平他的   从你的图上来看那不是鼓包  NF桥就是这样的  好像是某种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