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40 键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1-21):
一台T40,故障是开机进系统后NUMLCK键常亮,但是在DOS下正常。后果是进系统后很多字母打出来的是数字。作过以下处理

1、进DOS测试,可以正常使用,但不能切换到数字
2、进PE系统,NUMLCK亮
3、CMOS放电,无效
4、加焊H8,无效
5、更换键盘试,无效

网友:
用SHIFT+SCRLK或者CTRL+SCRLK切换下试试看啊,你也说进系统以后就这样,在看看系统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数字键锁定了?还是切换不过来了?(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弱智)不过见过很多人,明明是不小心按了键盘上的静音键(不知道为什么系统里看不到)却忙着搞声卡。

网友:
应该是小键盘打开了

网友:
NUMLOCK灯常亮,按了NUMLOCK键还是切换不过来吗?那就得换H8了。或试试进BIOS设置把NUMLOCK关了。

网友:
BIOS里的NUMLCK改成OFF了,依然是进系统亮灯,且无法切换

网友:
数字键锁定了?还是切换不过来了?(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弱智)不过见过很多人,明明是不小心按了键盘上的静音键(不知道为什么系统里看不到)却忙着搞声卡。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这个问题是我弱智了,切换是SHIFT+CLRLK,我一直是按FN+SCRLK,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