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asb100-a能不能拿掉不用?

楼主(2010-01-21):
手上一块a7v8x,经常开不了机,拿热风枪吹板上的asb100-a,等它温度升高之后就可以开机,但是bios里面的监控看到温度,转速全部乱了,等十几秒asb100-a温度降下来,就自动断电,又自动开机,不停反复。
因为一时找不到这个芯片,所以想问一下这个芯片能不能拿掉不用?要怎么处理?
还有哪里有这个芯片的资料?谢谢大家!

网友:
不能拆掉  这是华硕专用芯片   参与触发

网友:
一般华硕不开机大部分是由它引起,不过自动断电到不知道

网友:
呵,那就麻烦了,是啊,我查了一下,好像这个芯片导致的开不了机问题还挺多的,反复通断电,我估计是芯片里面的电路出问题了,不知道哪里去找这个芯片了,网上有拆机的,犹豫中。

网友:
这个芯片不好找,我这也就收藏了三两个

网友:
我在电子市场找到这个芯片了,50元/片,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