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time & date not set!!!!!!!!!

楼主(2010-01-21):
开机出现HP LOGO 之后就出现163-time & date not set 就停了 也不是死机 惠普的机器总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进BIOS再保存退出就可以了 遇到的都是惠普的机器 这问题不是总有的 有时候就会有一次 不知道是不是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池快没电引起的,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BIOS电池有电的时候 有时候就出现这个提示 就停在那了 就得重启或者是进BIOS再重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