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芯片代换汇总

楼主(2010-01-21):
由于笔记本芯片大家手里都比较少,有时候一个芯片坏了又不知道可不可以代换,当然有一样的型号更好。在没有的情况下,本着我们维修人员的共同利益,征集笔记本芯片的所有可以代换型号,要求实际代换过一定可以换。此帖不准灌水,否则扣分,请管理置顶此贴知道的在下面顶贴,便以以后大家查询。
以下是顶帖代换型号我特整理如下,还有其它型号可以直接代换的继续发上来我会不断整理。如果下面的有错,也可以指出来并说明不能代换的原因。
max1632/max1635/max1902/MAX1630 /MAX1633

max1901/max1904/MAX1631  MAX1634

ltc1628/ltc3707

isl6227/isl6225/5236QSC

ADP3887/ADP3878

MAX8724/MAX1908/MAX8765

MAX8725/MAX1909
TL494/TL594
G86-630-A2与G86-631-A2
GO7200与GO7300与GO7400与110M
MAX786  SB3205
sI786 & max789

网友:
1632  1631  可以替换

也许啊 -6

网友:
MAX1632一般情况可以与MAX1902替换!特殊情况不可以。
为了支持楼主,特意从论坛里找了一个、、、来抛砖引玉

网友:
是呀,引脚定义都不一样,来点高手,

网友:
RT8203 /MAX1999/ MAX8734/ max1777/ max1977
(注:在宏基的MAX1645作为供电芯片是可以与MAX1999互换。在DELL作为充电芯片。

max1632/max1635/max1902

max1901/max1904

ltc1628/ltc3707

isl6227/isl6225/5236QSC

ADP3887/ADP3878

MAX8724/MAX1908/MAX8765

MAX8725/MAX1909

TL494/TL594
就知道这些。。。。

网友:
MAX1632  MAX1630  MAX1633  MAX1635  MAX1902可以互换

MAX1321  MAX1634  MAX1901  MAX1904可以互换

本人就知道这些

网友:
2楼的,别忽悠人好不好,1631 1632不能代换

网友:
怎么到二楼就瞎说了,max161和max1634可以代换,max1632和max1635可以代换。

网友:
MAX1631  MAX1634   MAX1904可以互换。。
MAX786  SB3205  可以互换。。。
SC1403和MAX1632引脚定义是一样的,但是不能互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1631跟1632不可以代换

网友:
G86-630-A2与G86-631-A2
GO7200与GO7300与GO7400与110M

网友:
支持楼上 尽量原值代换

网友:
sI786 & max789
MAX1632  &   MAX1630 & MAX1633   &  MAX1635  &   MAX1902   &  SC1403
MAX1631  &  MAX1634 &MAX1901 & MAX1904

网友:
RG82G4300MQ 这个能拿什么来代换?没见过这种北桥。是东芝本土的笔记本上的。南桥用的是FW82801DBM.cpu是迅驰2代1.7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