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or 20G要数据全盘!号,怎么处理啊

楼主(2010-01-21):
我有个MATOR的盘,是20G,全盘!号啊,要里面的数据。我现在手头上有的工具只有台PC3000,可以指导下嘛。师傅门?

网友:
可能是固件坏了,重刷固件试试

网友:
固件问题或者是加密了 用3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先看是否加密,不是加密的话,跳安全模式,加载LDR,备份固件,检测固件,看哪个模块坏了。要数据的话,P表相关的模块和33号模块不要写。写好之后,跳正常模式,进DE拷贝数据

网友:
大多数纠正4个模块就好。如果能好可以保住数据。
也干过很郁闷的事情,纠正第一个模块就好了,多事,想把其他几个模块也纠正一下,结果坏了,我没法搞好了。

网友:
要数据的话就别写18、37、78三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