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戴尔Inspiron 510M播放电影很卡

楼主(2010-01-21):
戴尔Inspiron 510M播放电影很卡,显卡驱动重装也没有解决,系统也重新安装了,CPU、内存、硬盘都也换过试了,还是解决不了,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加焊一下内存槽,不行加焊一下显卡(北桥集成的吧)。

网友:
对,是集成的,我来试下看。伤透脑筋了。

网友:
做下北桥试试   上次碰到个显存虚焊

网友:
只是播放电影的时候慢吗?其他的时候比如上网,玩游戏是正常的吗?LZ要说明白一点,大家才能给意见。是否是CPU自动降频了

网友:
CPU我们也换了一个试过了,还是卡,放电影,打游戏都卡;上网下东西正常的。小妹是初学阶段,表达的不太清楚,请各位见谅。

网友:
CPU我们也换了一个试过了,还是卡,放电影,打游戏都卡;上网下东西正常的。小妹是初学阶段,表达的不太清楚,请各位见谅。
引用 网友A:

女孩子啊?!  干这行的女孩子还真的少哦  楼上几位说的对  还是先做显卡吧

网友:
因为看电影 打游戏都是显卡负担重 上网下东西没图形处理不卡 这更加说明显卡不良

网友:
显卡问题,直接换,加焊一般无效

网友:
右键点我的电脑,属性。看CPU的频率是不是自动降频了。

红圈圈起来的是当前频率,如果当前频率和CPU实际频率不一致,降频了。可能是电源检测电路有问题。就是DELL电源的中间那个针的检测电路,在DELL的机器上很常见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 。。。。。

网友:
解决了没有呀,显卡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集成显卡,各部件都换过应该是显卡了

网友:
DELL的通病,就是显卡的问题,绝对没错。

网友:
台式机我遇到过一次,和你一样的问题,问题很简单,散热片上积灰太多,清理干净了就好了,你的机器建议你也清理一次,有时候问题并没有那么的复杂。

网友:
做下北桥试试

网友:
换了一个显卡,机器现在一切正常,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