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旭日c467A笔记本的怪现象

楼主(2010-01-21):
2年前买的联系旭日c467A笔记本,近日出现怪问题,进入系统时,进度条卡住,死机。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重装了几次问题依旧。能进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里把光驱禁用,或者把光驱卸下来,就能和平时一样进系统。开始以为是光驱问题。换了一个新的装上,问题依旧。请教老师们是不是主板有问题了?为什么不用光驱的时候就能和平时一样使用,看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或者是南桥的问题?我是新人,希望老师们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
接口电路,或者南桥

网友:
是光驱接口的电路问题吧?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你先看一下接口,不行再整南桥

网友:
感觉蛮像南桥的

网友:
貌似是南桥的问题,南桥与外部接口相连

网友:
usb接口都可以用。要是南桥的话,是换主板?还是补焊?

网友:
你先查接口电路,不行就加焊下,还不行的话,就换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