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C3-01-02-07如何修

楼主(2010-01-21):
NF3250GK8AA
C1-C3-01-02-07如何修,这样的问题,我们修845经常遇到,换I。O(ITE8712 IXS)就OK,

可是这个班子不行,供电正常。压桥无用

刷过BIOS,换过I.O
还是老毛病

网友:
U座?BIOS块换下

网友:
从内存到北桥的排阻及其AD线打一下阻值看,是不是有问题在这上面。

网友:
貌似CPU没工作

网友:
这个问题,除了IO还有两种可能,
1)时钟到IO的线断了
2)南桥坏了

这些情况我都见过

网友:
还是换I/O吧,要不就COM口芯片看看

网友:
直接拆掉串口芯片,一般用不到它

网友:
还是换I/O吧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主板这样跑码,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2010-04-15):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还没解决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等待中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 一张主板 4张除错卡有和用意

网友:
有些板子桥虚焊也不出来 如果楼上各位的办法都试玩了还不行 那就做桥了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 一张主板 4张除错卡有和用意
引用 网友A:

你眼睛不好使啊是6张,我的乖啊

网友:
从代码来看,IO的几率视乎要大些。既然楼主说换过IO刷过BIOS,拆掉串口芯片,不妨换下内存看看,其他还真是没什么好思路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压CPU底座看看。今天也是见到这样的情况压了CPU会跑码,然后上松香水,BGA加焊后正常开机。

网友:
还是换I/O吧,

网友:
一块板插5个诊断卡。楼主真富哦!

网友:
845板跑这种代码的话,我也会先换IO,刷BIOS--说这些好像不太有用啊!!!
换了以后还是同样的故障,要我的话:
1:再换一次IO,BIOS直接换个。
2:把32。768及谐振电容换了。
3:打内存AD线
4:换南桥
有点违背多测少动手的原则,特殊情况物殊对待吧。

网友:
不过内存,查内存插槽周围排组,排容,以及到北桥的线路,整张板有没有掉件

网友:
串口芯片我修过挖了就可以了

网友:
换过IO 拿掉75232
如果有 时钟芯片就 换时钟 如果时钟是集成的压北桥 加焊北桥

网友:
重做桥,就好。

网友:
一块板插5个诊断卡。楼主真富哦!
引用 网友B:
是6张啊 我的 哥哥啊

网友(2010-05-15):
我的MS6777换过IO后也是走07自动重启,注:我原来板子是好的,只是应急从这个板子取走了W83627HF AW,网上买来一个换上后就是这样;看来还是IO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