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4841 10角瞬间有供电

楼主(2010-01-21):
联想显示器
CPU   (NT68F65U)    供电5。0V   复位 3。3 V   时钟晶振:2。2V    1。9V    TDA4841    (12V供电瞬间有,黄灯后无)供电上不去,跑线TDA4841与尾板12V一路电,为什么12V瞬间就没有,

电源: 80V   50V  6。5V   14V   -12V 都有,

绿灯变黄灯后,TDA4841 12V供电无

为什么TDA4841供电瞬间消失,

是不是CPU保护,NT68F65U引角定义哪有,

像这种情况如何检修?

网友:
接主机了吗? / // /

网友:
接上电脑信号,还是一样,
还是有就断开TDA4841供电,12V电压就正常,给TDA4841 10角供电,就保护

网友:
2V由CPU 控制,可能TDA4841及扫描电路有问题,也可断开Q911中间脚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