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一开无线,就死机

楼主(2010-01-21):
笔记本一开无线,就死机,,是什么问题呀。。。。驱动已经到官网跟新过

网友:
重做个系统试试,不行的话就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量供电。做系统。换无线。

网友:
换个设备试了吗?

网友:
换别的系统,并且安装原版驱动.
无线网卡接触不良或供电不良,
额.自己猜的

网友:
只有重新换系统试试,,不行在换网卡了。如果在不行就要拆机的

网友:
先把金手指子擦干净试试

网友:
什么机型啊,以前遇到很多IBM T4系列的机器的无线网卡也有这个现象

网友:
换无线网卡试  这种现象在IBM是有报错的 别的机器可能就直接死掉了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
只能先排除软件故障    在考虑硬件了   系统没问题只能换下网卡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一定是手工安装,我上次遇到到一例,克隆的从官网下载驱动了,只要一开无线网卡就死机,关闭就不死。手工安装后就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坏了    我遇到过联想的一用无线就蓝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