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跑83 90 96 23就不动了

楼主(2010-01-21):
遇到一台IBM T40的机器,插上跑马卡,前面代码不记得了,后面跑83 90 96 到23就不动了,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特来求助!
显卡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可以压一下试试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 应该是显卡 一般都是显卡虚汗!

网友:
加焊下,不行换吧

网友:
压了,还是不行,外接不显示

网友:
那就直接加焊吧

网友:
加焊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显卡故障啊

网友:
拿了重植吧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没到显卡 你代码看反了。是32 69
这个代码不好修。 换个南桥试下先

网友:
我晕,无边就是无边,这都能发现,高手呀

网友:
看下电流到了多少 比较好判断

网友:
无边说的对,我换了个新的显卡还是跑23 ,下一步加焊南桥试试,有了结果第一时间呈现!

网友:
这两天我休了个联想的板子和楼上说的故障差不多, 我查出是板子长时间温度高变形引起的 手压板子两边开机正常

网友:
23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32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是23就打下CPU的AD线吧

网友:
不管是23还是32.。。感觉不像是显卡。。。。主要查内存和周围电路。。。实在不行的话。。就只有听上面的了。。。加焊南桥试哈。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啊,大家都没有遇到这情况吗?

网友:
内存看看 遇到过几次69都是内存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