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无CPU电压。

楼主(2010-01-21):
主板:联想原装板  915GV-B

      现象:无CPU电压

维修步骤:上U开电测内存,南北桥电压正常。测无CPU电压,电源芯片为ISL6561,测32脚VCC 5V,EN 1.5V都OK,PGOOD 0.4V这个好像不对吧!而且1-6脚的VID全为高电平,这样的话就OFF了啊!我觉得会不会是CPU座空焊哦!麻烦大家想想办法吧!

网友:
看是不是座子问题?

网友:
CPU是好的吗?

网友:
联想的座子都不咋滴```不过虚焊也应该有供电吧?

网友:
说这么清楚肯定CPU是好的吧,就是座子问题。补了就好。

网友:
呵呵!果然是CPU座空焊了,有BGA返修台就是好啊!加焊U座后上U测 PGOOD 为3.3V,上内存亮机,哈哈收一张红皮皮哦!心情好啊!请问这个PGOOD跟CPU PG的区别在哪里啊!

网友:
这个PGOOD有3.3V说明是ISL6561芯片正常工作了。而CPU PG一般是北桥给的。CPU PG正常不能说明CPU就可以工作了,还要满足供电,时钟,复位,AD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