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900GT显存定位用那个版本的MATS.

楼主(2010-01-21):
手中的7900GT要显存定位.但怕用错MATS的版本.请高手请教用那个版本的MATS?

网友:
mats7就可以了

网友:
n7  系的就可以  n8de  也行

网友:
怎么版本用错也会有问题吗??只是检测不准而已。

网友:
79系列的核心代号全是G71 用G80和7的都可以测试

网友:
M7 M8都可以

网友(2010-02-24):
mats             7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