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问题,谁来回答下。。

楼主(2010-01-21):
一块很老的联想板子,不能开机,插上适配器就烧场管和电容,把烧坏的场管和电容取下过后,量公共点0.26V电压,换上新的场管还烧。。。谁有此机器的
电路图
啊
联想

网友:
公共点才0.26V,明显后面有短路,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对 。同意版主所说,有短路。。

网友:
楼主先排除短路之后再说奇怪吧

网友:
烧了管了不要忙着换上去,打下公共点正反向的阻值,先排除短路,可能还要电容击穿的。

网友:
这机器的图纸论坛里有的
记得是大众的

网友:
公共点没短路啊。。

网友:
说得还不太清楚 找图截下 烧的是哪里的管子 你的测量点在哪里 这样大家更好帮你分析

网友:
你先说清楚是什么部位的电容和场管 这样会更容易确定是哪部分电路有短路的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分组供电跟CPU供电的上管跟控制IC 。看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没有看懂,应该是短路了,